plc通讯设计

楼主(2013-04-14):
大家好,新手上路,请求帮助:我在做plc通讯的设计,想知道如果plc与多台智能仪表相连,怎样设置各台仪表地址啊?在哪里设置啊?是D8120吗?

网友A:
各仪表地址请在各仪表参数里面自行设置

网友B:
要看你是什么PLC了,仪表地址是在仪表里面设置的;

西门子200PLC可以利用自由口进行与仪表通信,需要编程的;

网友C:
问下楼主指的多台是什么意思,通讯只是和设备地址及寄存器里面读取,设备一个地址就是一个地址,你的设备再多如果是一个厂家的都支持一个协议,组合成一个地址即可,这样通讯方便,如果你的设备多台,有多台地址就组多个地址就行了,就是麻烦点。得一个个的加,你想和PLC通讯,首先你必须有驱动,从驱动读取设备地址就行。

网友D:
多节点通讯,最好考虑先将拓扑图考虑清楚。分配好主从关系,轮询关系,故障处理机制等。

节点地址的设置,波特率的设置,通信协议的确定,在拓扑图上标注或描叙。

在调试的时候,请先完成点对点,接下来逐步多台。多台之间的间隔机制同样重要,否则数据传输就会出现异常。对了,调试期间,请把串口调试助手一直挂着网络上监视数据报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节点通讯,最好考虑先将拓扑图考虑清楚。分配好主从关系...

通讯协议是modbus协议,采用主从通讯方式,波特率的设置是在D8120里设置的,节点地址在哪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是什么PLC了,仪表地址是在仪表里面设置的;西门...

是三菱FX2n系列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仪表地址请在各仪表参数里面自行设置

那仪表地址是通过通讯时用RS指令读出来的吗?

网友E:
仪表地址在仪表参数里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