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智能断路器怎么操作啊?!

楼主(2013-04-14):
今天上午我们工地突然断电了。

大家喊我去送电。我慌忙到路边箱变打开柜门,听见变压器还在嗡嗡响,发现是上面的智能断路器跳闸了。按配电柜面板上的绿色按钮送电,按了几下没反应。于是拉开万能断路器上面的把手,上压下送,还是没任何反应。这下急了。大家都嚷着快送电啊。窘得我没法——这东西我又没修过。只得喊老师傅过来查原因。老师傅试了几下也没反应,只好打开断路器面板,发现是有个东西脱落卡在合闸机构里面了。他让我拿来钳子取出松脱的小螺钉,还原面板。按配电柜上的绿色钮,送电成功。

智能万能断路器上面有一个红色的按钮和一个黑色按钮的,上面都写有“按下”,我问老师傅怎么操作?老师傅说他怎么知道啊。

请问师傅们万能断路器面板上那个红色和黑色按钮的作用及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两个按钮旁边有一把钥匙吧?

网友B:
这个是给那个看图软件做广告的吧?那个长槽内的手柄是手动贮能的,反复的下压、上去,直到压不动为止,表明贮能结束。红色的按钮是分闸,绿色的是合闸。

你又说到你师傅打开面板,用镊子取出来一个小钉子。可能就是那个小钉子阻碍了机构动作才合不上闸的。

网友C:
送电时,不能受他人催促等的干扰。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上传的图提示成功。但不知哪去了。新手。请详解。

网友D:
右边有个把手  按压几次后储能,然后按启动

网友E:
红色的按钮----手动启动

黑色按钮的----手动断开

绿色指示------合闸指示“1”,分闸“O"

黄色指示------弹簧储能指示

右边有个把手----手动储能手柄按到“咔咔”即储能完成

一般禁止手动操作;而应该在电控柜上的电动按钮操作

左边有机玻璃是-----电流保护(速断保护、过载保护)及时间设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