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S7-200的密码

楼主(2013-04-14):
买了一块二手CPU226CN,竟然有系统密码,该怎么办?难道只能扔了吗?

网友A:
直接下载程序进行覆盖啊;

网友B:
首先把PLC拨到STOP状态,
点击PLC---清除---即可》。。

网友C:
直接把PLC清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把PLC拨到STOP状态,点击PLC---清除--...

谢谢 ,按照您说的,行了。我初接触这个,不懂,以后还得您这样的多指教

网友D:
首先把PLC拨到STOP状态,
点击PLC---清除---即可》

网友E:
我可以帮你解了  1867821269  QQ:151700751

网友F:
清除了,然后再下载自己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