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NT 指令操作数 CXXX 使用不当

楼主(2013-04-14):
在程序中我用了两个高速计数器C251和C252,编译通过,但在下载到PLC后,发生红灯闪烁ERROR,提示“错误码码0E05   DCNT指令操作数CXXX 使用不当”,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最好上图,不然别人不知你怎么写的程序

网友B:
或者对照一下指令说明,看有何出入。

网友C(2014-01-1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你怎么解决的,我都调试了两天了。还是不行呀。能帮我看看代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图,不然别人不知你怎么写的程序

王者之师,你能帮我看看吗?我用EH3写的代码,修改成ES2之后老是提示这个Dcnt 操作数

使用不当,错误代码0E05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图,不然别人不知你怎么写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图,不然别人不知你怎么写的程序

我给代码贴给你吧

网友E(2019-09-07):
2相输入,C251  和C252 不能同时用。

网友F:
你看资料就解决了问题,型号不同里面的内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