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尽量避免交叉线的原因

楼主(2013-04-14):
导线尽量避免交叉线的原因,如果交叉以后,时间长了会不会将导线给烧了?

网友A:
交叉,有什么关系呢,线槽里的线全是交来交去混在一起的,只要不去用力压。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会烧的。除非电线细,过载了,发热。

网友B:
防止意外损坏后短路。

网友C:
二楼的同志说的有道理

网友D:
 要看多大电流线,且用在何种场合下。如摇表测试线是不能交叉绞在一起的,那样会引起测量误差;大电流通过的导线交叉不利于导线的散热。

楼主:
我遇到一种情况,55KW的变频器输出端的一相和另一相导线交叉,其中的一相导线靠近接触器的那一段烧掉了,可不可能是因为导线交叉的原因烧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