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300 pid调节实例通过二氧化硫流量变化调节变频器频率

楼主(2013-04-14):
二氧化硫设定值DB1.DBD56

二氧化硫实际值DB1.DBD156

变频器输出PQW56

网友A:
你把PID输入的P、I、D都换算下,做成能在上位机上改的变量,这样稳定调节,不然稳定不了,你想把流量作为PID调节输入点是吧,来控制转速,一般都是电机频率反馈作为参考值,流量也一样。做个PID调节模块即可,好像是FB56吧。

楼主:
不是FB41吗?、怎么还算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PID输入的P、I、D都换算下,做成能在上位机上改...

具体点吧,谢谢啦

网友B:
用FB41在OB35中调用,楼上说的是将P、I、D参数(图中红色圈内)设置成变量值可以在上位机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