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变频器送电时炸坏整流侧

楼主(2013-04-14):
我公司在某煤矿上使用的风机和主井皮带变频器(ABB800系列,660V产品),正常运行2年左右,最近接连(4小时内)发生一送电变频器即产生爆炸声音,检测后发现均为整流桥和整流二极管击穿,进线侧熔断器熔断的故障,请求高手分析可能原因,急。。。谢谢

      注:在此660V供电回路中共有7台变频器,四台烧坏,其他3台运行正常。ABB售后现场检测后也没给出合理的答复。

网友A:
 可能是变频运行时存在谐波,谐波形成的电流对整流桥和整流二极管造成很大冲击所致。由于电流很大,远远超过熔断器可承受的电流,故熔断器也熔断。

网友B:
是不是短路了,看着挺吓人的。

网友C:
有可能是输入侧电压过高   且电压不稳定

网友D:
这问题是abb变频器的设计问题,其母线镀银,两年后母线上的银会脱落造成短路,观察母线是否发黑即可。解决办法拆掉母线把镀银层打磨掉即可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是abb变频器的设计问题,其母线镀银,两年后母线...

 不会这样吧,我们最起码用了大小100台的ABB变频器了,不要吓我

楼主:
ABB售后分析为进线端自动无功补偿设备投切时有可能造成电压尖峰谐波,导致变频器损坏,有没有道理???

网友E:
       可以准确的告诉你,4楼的回答是肯定的。ABB的690V的变频器,据说采用了新技术,就是母线上面镀银了,然后使用大约两年左右会自动脱落,ABB给出的理由是现场环境有腐蚀性气体,咱亲眼见过多台这样的爆炸事故了。当然我以前使用ABB的变频器应该也有几百台了,但是从08年开始690V的开始出这样的问题了,开始是附近的另一个工厂,后面是我自己工作的工厂。假如是母线发黑了,赶紧打磨吧,不是吓唬你的,这个镀银的--是芬兰ABB发给我的邮件说明的,我们的事故测试数据分析报告--已经递交到芬兰ABB了的,芬兰ABB给出的答案就那样。我见过的爆炸--变频器不是在使用过程中,而是备用状态的,就是变频器送电而已,但是没有运行。

网友F:
安照楼上说的,打磨后还会有类似问题出现吗

网友G:
不错,学习了,原来ABB变频器690V的还会出现这个现象,楼主打磨一下,可以的话,反馈一下,大家都分享一下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错,学习了,原来ABB变频器690V的还会出现这个现...

网友I:
原来ABB变频器有这样的故障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可以准确的告诉你,4楼的回答是肯定的。A...

重点关注,这不是小事了,那么多行业,都在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可以准确的告诉你,4楼的回答是肯定的。A...

网友L:
盲目相信进口品牌,肯定要买教训

网友M:
我公司专业维修ABB变频器!协助解决一切疑难故障!

--------------------------------------------------------------------

北京中关村ABB服务中心: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N:
据说采用了新技术,就是母线上面镀银了,然后使用大约两年左右会自动脱落,ABB给出的理由是现场环境有腐蚀性气体

“换灯泡那些事”—江湖走走      说过

网友O:
我也碰到一次,进线侧的母排产生像短路一样的爆炸,声音很大母排融了一个小小的角,后面用沙子擦了,就没有再出现了,一直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受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据说采用了新技术,就是母线上面镀银了,然后使用大约两年...

    记性真好,真的在那说过的,呵呵

网友P:
额,ABB还有这情况。学习了

网友Q:
ABB不好!我厂都炸了好几台了。别的品牌的我还没碰到。

网友R:
今天又受教了,到厂以后赶紧看看.别出事

网友S:
现场的空气中含有较多的SO2成分,镀银层被腐蚀后会变黑

网友T:
煤矿上使用的风机和主井皮带变频器主要是粉尘和受潮所之,应该经常清理

网友U(2013-05-14):
能不能阐述下母线发黑到什么程度镀银脱落??或者传张照片看

网友V:
先记到在说,留心点在说

网友W:
进来学习一下,看来要注意端子

网友L:
任何新的改进,都需要时间验证

选用进口品牌难道就代表稳定吗

网友X:
引用 网友E:
可以准确的告诉你,4楼的回答是肯定的。A...

 能提供芬兰ABB的邮件吗?

网友Y(2014-10-11):
根据大家的讨论学到了很多东西   谢谢了

网友Z:
先记下来,不知道现在他们技术更新了没

网友AA:
是不是TSU,这个好像是整流单元的问题,

网友AB(2022-11-20):
引用 网友E:
可以准确的告诉你,4楼的回答是肯定的。ABB的690V的变频器,据说采用了新技术,就是母线上面镀银了,然后使用大约两年左右会自动脱落,ABB给出的理由是现场环境有腐蚀性气体,咱亲眼见过多台这样的爆炸事...



学习了

网友AC(2022-12-22):
ABB的我没遇到过,三菱的我就遇到过。750KW的变频器,我们那是化工装置,变频器室在三楼。当时炸得“砰”的一声,还好原来设计柜子的人用的是一用一备方案,炸了后自动切换到备用台才没有影响生产。事后打开来检查,充电的直流母排炸开一个豁口,里面铜珠飞溅。里面炸散很多黑褐色的碎块,很薄,母排上也有,后来三菱的人过来检查说是因为化工装置的腐蚀性气体腐蚀的铜排表面,时间长了这种腐蚀脱落后形成了短路。后来,每年检修的时候就增加了母排检查这一项,除层然后高压仪表空吹扫干净,以后基本上就没发生过了。

网友AD(2024-10-24):
各位行业前辈,我是最近一年才进入ABB变频器这个行业的,ABB变频器母线端镀银技术除了690V以上的有,还有哪些系列有?是不是大电压的才有使用到镀银技术

网友AE(2025-06-20):
我厂有三台ABB800,用了十几年没有问题.

网友AF(2025-08-16):
谢谢各位老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