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欧姆龙CP1E系列PLC如何启动和停止高速计数计数功能?

楼主(2013-04-14):
看手册也只是说在PLC设置里勾选使用高速计数器,然后下载到PLC中,难道只要这样做而不用指令启动高速计数器,就能读取编码器读进来的数据吗?像三菱、西门子需要使用时只要调用相关指令才行啊,难道欧姆龙的不需要调用相关指令只要把设置项下载到PLC中就行了吗?

网友A:
高速计数器模块需要在硬件配置里面设置参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