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3-04-14):
用昆仑通态的人机屏幕,一个com口上同时定义了485/232,传感器和PLC都要用232通讯,下午买了两个485转232的转换器都没有成功,屏上com口78为+-用电压表测得电压为3.5v,经过转换器得到rs232口23电压不到1v,之后又换了可以外接9V电源的转换器,情况没有改善,不知道给位大虾能不能帮忙出出主意,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推荐个合适的转换器

网友A:
1.首先通过人机界面上面的232口试;直接连接传感器或者PLC;看是否可以正常通信;如果行;说明你设置的参数和连接线是没有问题;

2.再把PLC或者传感器连接到485 口上去;一般的转换器应该都没有问题的!不行的话;换一个屏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通过人机界面上面的232口试;直接连接传感器或...

232口都通讯正常 就是485转换的时候有问题 一般的转换器是指什么样的 能推荐一个不?不胜感激

网友B:
首先确认好事无源还是有缘,通讯232或485的电压就很低,2-3V,电阻过大或过小都会通讯不成功的,首先确认你买传感器、PLC设置参数没问题,那就查转换器的事。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走485  一个走232,

网友D:
你从来没有玩过吧???听你说的挺混乱的,没有头绪。

楼主:
尝试的每个转换器都是用屏幕的协议改装确定的接线口
又试着通过转换器的232端确认485端的正负 现在得到的结果是 485端有3.5v的电压 232端有9v电压 转换器的数据信号发送灯会闪 接受没有反应
买回来的转换器无论有源无源都说是双向的 可是说明书上没有明确指出由485转向232 反之有明确的说明 所以想知道转换器是不是都是能双向转换的

网友E: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456。
9:豪克能超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友F(2013-05-17):
东莞博银电子专业自主研发生产无线数传电台,无线数传模块,无线传输电台,无线监控设备,网站www.coindt.com QQ:1776158756电话:0769-33270589,13532302804张小<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