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零线短路对接会发生什么事?

楼主(2013-04-15):
有些电路是零线地线公用的,但是,如果把零线和地线短路相接一下,会发生什么事的。

网友A:
不知道,一般情况都是公用的吧。

网友B:
若3相不平衡,零线会带电的,如果把零线和地线短路相接一下,可能造成人体触电。

网友C:
   如果你的电路是零线地线公用的,把零线和地线短路相接一下很正常没有意外发生

网友D:
国内零线地线在变压器位置是连接在一起的,只是从配电室出来后才分开,平时零线通过电流很小(但是单相负载例外,零线电流就是相电流),零线的电压也就是负载电流在导线电阻的压降,地线因为正常没有电流也就没有压降,因此零线地线短接肯定会有一点因电压差导致的火化,火化大小依该负载电流大小而定!

网友E:
不会发生什么事。

网友F:
零线怎么会带电呢?那还是是零线吗?即使有零线电流。

有电流通过,不一定就带电,因为零线对地是零电位。

如果零线带电,那一定是供电线路出问题了:零线断了;零线连接点接触电阻大;零线截面选小了。

三相四线制供电,工作零、保护零合一,零线多点重复接地。正常的供电系统,零线与地线连接不会有异常。

三相五线制供电,工作零与保护零分开,这样的系统中有漏保,当N线与地有接触时,漏保会跳开。

网友G:
这不就是三相四线制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零线怎么会带电呢?那还是是零线吗?即使有零线电流。有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电路是零线地线公用的,把零线和地线短路相...

网友J:
三相四线供电的220V负载设备的接地线怎么接,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零线怎么会带电呢?那还是是零线吗?即使有零线电流。有电...

 李老师,你好。三相四线制供电,工作零、保护零合一,

如果零线断路,设备不工作,此时人接触设备外壳<此处内容被屏蔽>零线电流通过人体到大地<此处内容被屏蔽>人会触电,这样还有何保护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零线怎么会带电呢?那还是是零...

 零线断了是故障状态。我们现在的供电系统多数是TN------------接零保护系统,要求用电设备外壳必须接零,这是电气设备安装验收和平时安全检查的重点。

网友L:
我觉得大家还是先好好看看什么是TT,TN-S,TN-C等系统说明,再来讨论吧

网友M:
零线地线公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M:
零线地线公用是什么意思。

 三相四线供电,其中的零线用PEN表示,就是保护零线与工作零线合一。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

 李老师,你好。保护接零的设备,如果N线断开,有可能引起触电?

书中看到的,TN-C系统,N线决不允许装熔断器和开关,为何工厂内的单相设备都用2P的断路器?

网友F:
TN-C系统PEN线断有外壳带电的可能,所以过去提倡零线重复接地,实际重复接地不会起太大作用,因为不能做到很小的接地电阻。做供电设计时应该充分考虑零线的截面、机械强度和防止损坏的措施,标准有相关规定。

零线不许装设开关和熔断器是对三相供电说的,单相要使用2P开关控制,因为单相用电器不许直接用零线做接零保护。单相供电实际就是TN-C-S,在用电局部把PEN分为PE和N,L、N通过开关供电,PE直接做接零保护。

网友K:
引用 网友F:
TN-C系统PEN线断有外壳带电的可能,所以过去提倡零...

 李老师,你好。

1;  三相4线设备3P+N,外壳是否也要接零?<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

2;三相设备外壳接零,如果设备漏电,相碰外壳或绝缘不好,此时人接触外壳  不会触电?说是人与N等电位不知是否正确?

3;单相设备外壳为何不允许接零?看到室内插座N与接地孔是短接的,这样有何危害?<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F:
相关标准应该看看。

标准规定接零保护系统的PEN线,要与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连接。

如果发生漏电或对外壳短路,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保护装置设计原则是,在外露可导电部分电压达到50V以前可靠切断电源。

单相用电设备外壳接零,不过,不允许在插座内直接连接,PE线要单独设。插座内把PE、N直接连接,当供电线路二线互换情况发生,会是用电器外壳带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相关标准应该看看。标准规定接零保护系统的PEN线,要与...

 多谢李老师解答。插座内把PE、N直接连接,当供电线路二线互换情况发生,会是用电器外壳带电。

即使插座内PE、N不连接,单相用电设备外壳接零,当供电线路发生2线互换时也会使外壳带电。

网友N:
主要是看你的供电系统是怎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相关标准应该看看。标准规定接...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既然有单独PE线,就是局部TN-S系统(TN-C-S),保护零线是与三相供电的零线直接连接的。

你家三孔插座的PE没接线吗?

网友O:
如果把工作零线与保护地线短接在一起的话,漏电开关会动作跳闸。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

李老师,你好。在进户线配电盒内应该分把N分成 PE  N  实际情况大部分都没分,  而是在插座内PE    N连接<此处内容被屏蔽>这是错误的做法<此处内容被屏蔽>

   农村供电何有可能在进户线时把L  N互换,这样会导致原来的N变成L     L变为N,即使局部做成TN-S也不保险。

网友P:
在家里地线和零线对接开关会跳闸。

网友Q:
不会出现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