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趋势问题

楼主(2013-04-15):
想在画面上直接点击变量。显示出来趋势图。如何做。(本人只会在操作员站上做找的时候太麻烦了)

网友A:
这个只能说明你过于追求完美与技术了。

还是笨办法简单,为每一个变量设置一个趋势,选择哪个变量跳转到自己的画面。

你不会有几百几千变量把?如果真有,那可比大盘图还好看。哈哈

网友B:
力控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只用做一个趋势的窗口,每个数据都调用这个窗口,比800F要方便很多,导致我刚用800F是非常的不习惯,要花大把时间来高趋势。

网友C:
做个画面模板,就等于做个公共画面。

网友D:
JMControl只需做个趋势连接就可以了,太简单了;关注一下北京建马的组态软件吧:www.bjjianma.com

网友E(2014-12-26):
你用是什么系统。像中控的点右键就可以了。

网友F:
有利有弊,容易出现画画杂乱,盖住其它参数,鼠标一点错,因起误操作

网友G(2018-01-16):
现在所有的DCS系统都可以达到这个条件,具体的什么需要跟厂家沟通

网友H:
什么系统的

网友I(2019-04-22):
你是什么系统的?如果是AC800F的话,变量做个趋势采集,或者做个趋势服务器,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我这里全部是这样弄得。虽然麻烦了点。。。。但是用起来会很方便。不用找,画面上右键就可以点。

网友J(2019-06-03):
两个办法:

1 变量的“动作”中,直接选择对应的趋势画面即可,需要一个一个指定。

2 将需要做趋势的变量与功能块相连(一般是报警块),这样就有个其对应的tag,将这个tag名称填入到趋势对应的位置,这样画面中右键就可以选择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