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4M变频器制动电阻接线?

楼主(2013-04-15):
如何接线?看手册是接到BR+   BR-       今天我看到有设备接到BR-  DC-     那个对?

楼主:
如何接线?看手册是接到BR+   BR-       今天我看到有设备接到BR-  DC-     哪个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接线?看手册是接到BR+   BR-       ...

工控网 这么冷清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接线?看手册是接到BR+   BR-       ...

 到底怎么接线

网友A:
       制动电阻都是接在直流母线的两端的,你现场测量下BR- DC----之间是不是就是直流母线的正负端,假如是,这样接也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动电阻都是接在直流母线的两端的,你现场...

 多谢!

网友B:
如果是采用变频器内部自带的制动单元,则咱外面的制动电阻就直接接在变频器上,如果是外配的制动单元,则咱外面的制动电阻就接在制动单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采用变频器内部自带的制动单元,则咱外面的制动电阻...

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