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PLC里面的时间怎么更新

楼主(2013-04-15):
先问一下ES2系列PLC里面的时间是不是在不通电15天后就不是正点了是吗?

如果不是正点,那我怎么能实现把实时时间写到PLC里面?

请问我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呢,怎么我下载到PLC里面还是更新不了时间。

网友A:
第一条指令错误。TWRP DXXX是指将 地址DXXX连续7个装置的数据设定为新的时钟时间。

所以你的D1313地址是错误的。应该使用其他地址比如D0.这样就可以将D0-D6的数据传送至D1319-D1313.

网上下载个指令手册,好好看看。

网友B:
学习了,没弄过台达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条指令错误。TWRP DXXX是指将 地址DXXX...

那D0~D6里面也需要写上数据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