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起火花问题

楼主(2013-04-15):
在家用的电插座里,有时插上用电器用看到有电火花,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有危险么?

网友A:
正常,最好把开关断开后在插

网友B:
注意安全!

网友C:
插头有别的东西,有脏东西了应该,保证插头干净不要有水迹,都是这样,插头一般在插时经常起火花,要对准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