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台达PLC通讯,站号如何设置。

楼主(2013-04-15):
主站为:EH2,从站为SA2,多台从站,SA2的站号如何设置?

网友A:
主站PLC的站号就是默认的1、从站一般从2开始;位于特殊寄存器D1121中。只须在M1002下面,传送Kn到通讯地址中!此外,波特率、数据长度、停止位、校验位都要设置一样,具体可以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B(2013-06-04):
图中例子是设PLC通讯地址为2

网友C:
如果用EH3的com3的口做从机,站号该如何设置?

网友C:
查看说明书,D1255是SA2型号PLC的COM3口的从站通讯地址设定缓存器。不知EH3的COM3的从站通讯地址设定缓存器在那里?

网友C:
查到了,EH3的COM3的地址写入地址还是D1255。

网友D(2014-11-19):
在从站的程序中加一段程序,把地址Kn写入到D1255中吗?  下载程序的通信站号也必须是Kn吗?

网友E(2016-01-09):
http://wenku.baidu.com/view/394b12db14791711cd791723  这里面有具体程序介绍

网友F(2016-02-15):
引用 网友E:
http://wenku.baidu.com/view...

网友G(2018-05-12):
很好的经验分享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