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板子

楼主(2013-04-15):
请问下面这个板子是不是施耐德变频器上的?谢谢!

正面

正面条码处放大

反面

网友A:
像丹佛斯变频器的主板。

网友B:
能否问一下,你这是从哪里倒腾出来的。。。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看中了那个USB口呀

网友D:
   没有用过 施耐德变频器 的说,什么系列的 !

网友E:
好像从代码编号可以查出生产厂家吧。。。。

网友:
别人给我们修ATV38的变频器(变频器经常报过热),修完说是测温板坏了,带回来的“尸首”就是它!?

网友F(2019-01-31):
怀疑的话,把修好的机子拆开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