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轴动作设计求助

楼主(2013-04-15):
   大家好:

我设计动作需求:有两根伺服轴(旋转变压器反馈)A伺服和B伺服(A轴有位置要求有外加复位感应器,B轴也有个初始角度没有外接复位感应器),A往前移动1000mm后返回,当反回移动了100mm后B动作(只需做正向旋转运动有速度设置)当A移动了700mm后B轴停转后反转返回原点(当B轴不管转了多少角度,返回时的动作在360度内完成)

 请大家详细指点:B轴用什么方法复位?B轴采用什么方法控制?B轴如何实现动作后360内回原点?A和B需要联动吗?或以什么方法联动?

网友A:
画完图传上来,更清晰。。。看你的要求比较简单,没有看出有联动的需求

网友B:
就是简单的位置控制,很简单的。

网友C:
这要用到伺服电机和相应的伺服驱动器了,我这有详细的运动控制解决方案,能实现你所说的联动,有问题打我电话吧:15202102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