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干扰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15):
台达EH系列PLC有两路计数分别是C251、C252.控制箱内有5台变频器,只要这5台一启动C251的值就会变0但C252正常。两个编码器是一路7芯屏蔽线过去的,+12V电源共用,PLC和变频器距离有五六十公分的样子,请问是变频器干扰的吗?有什么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是变频器干扰造成的,两台中一台干扰,可能是电路板或者随机干扰;

检查地线:两者地线分开

屏蔽电缆;

网友B:
为防止干扰,要接屏蔽电缆

楼主:
之前是用两根四芯屏蔽但没有和动力线分开铺设,重新铺设的7芯效果有所改变,但有不定期的出现,地线也都接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是用两根四芯屏蔽但没有和动力线分开铺设,重新铺设的...

 你是怎样接地的?

楼主:
屏蔽线一端和编码器的屏蔽线连接,另一端和三相五芯的地接在了一起。

楼主:
和系统的地接在了一起的。

网友D:
把屏蔽线的屏蔽层的一端接到DC12V的负极上。

另外,变频器输入和输出的三相电,能挪多远挪多远,不要和控制线走一个线槽。实在忍不住了要靠近或者交汇的时候,尽量用十字交叉。并行的话,很容易产生干扰,距离越近干扰越大。

网友E:
试试在变频器输入加上滤波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屏蔽线的屏蔽层的一端接到DC12V的负极上。另外,变...

 你的意思开关电源的负极和系统地接在一起。

网友F:
我做过西门子224的变频器控制,出现了上述的情况,及模拟量的采集不到或扰动大,系统不能工作。我的办法是加了一个小延时,信号线对绕,上述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G:
我也遇到了这个干扰问题,我用的是台达ES2的PLC,C251老是被干扰,不知道怎么解决,控制柜里有一台台达VE的变频器和一台正弦的变频,很头疼。

楼主:
已解决,我用的是EH2的PLC,把C251改用C253就可以了。我也不明白怎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