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24x和组态王进行远距离通信

楼主(2013-04-15):
西门子plc224x和组态王进行远距离通信大约一千米

能实现吗?想用 以太网通信,买个cp243-1,普通的电脑

用光纤转换下接到工控室内pc机上

但具体详细点的请高手指点,有这样做过的吗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没必要这样做,直接加装485中继器用常规485专用电缆传输即可(就是那种带屏蔽2芯双绞电缆),你增加以太网模块并不会增大多少速度只是增加N倍成本而已!而且网线接头耐震动能力较差导致故障较多,

网友B:
可以实现,中间走光纤,两边用收发器就可以;(PLC需要加以太网模块的)

建议走以太网方式;

楼上说的485也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