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串行通讯如何计算CRC校验码?

楼主(2013-04-15):
最近在做台达变频器的串行通讯的过程中遇到校验码的计算,请问CRC的校验码如何计算?可用程序来计算吗?比如输入一串数据,十六进制,然后进行校验码计算,得出的结果就是我们需要的CRC校验码吗?

网友A:
自己计算的CRC,不用你自己算啊!除非你PLC用自定义协议哦!

网友B:
可以算的。台达说明书上有现成的例子和原程式的!就在通讯参数那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算的。台达说明书上有现成的例子和原程式的!就在通讯...

 大哥,是变频器上的说明书吗??是C语言啊

网友D:
印象中使用modbus协议,看看modbus的资料就行了

网友E:
网上有专门计算CRC校验码的计算器,下载一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