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流量与电机额定功率

楼主(2013-04-15):
油泵流量与电机额定功率的换算, 有哪位朋友有计算公式 麻烦给下 或给个网址。 不要快查表 表有些查不到  谢谢了

网友A:
电机功率N(w) 额定压力P(Pa) 流量Q(m^3/s)的关系:
N=PQ/k
式中:k——油泵的功率,以百分数或小数表示。

百度上可以找到的!注意下单位!

网友B:
油泵有好多种啊,有离心泵和齿轮泵等等,不同泵类计算方法不一样的,楼主是哪种泵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