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存器间接指定...

楼主(2013-04-15):
刚刚开始接触寄存器寻址的问题,现在总算明白了。贴出一个语句来,大家看看最后IR0的内容是多少,80通道中的内容是多少。

稍后我会给出IR0和80中的数值。

网友A:
在欧姆龙中,讨论问题请务必说清楚使用的机型。

假设使用的是欧姆龙的Cp1H机型:那么使用MOVR指令后,将Io通道80的对应的内存地址给了IR0,由于Cp1H的CIO内存地址是从C000~DFff,且使用的是16进制,因此,MOVR指令后,对应的就是C050。

至于后面的IR0++,自加操作,就是将IR中的值增加2.

Cp1H的内存地址对照表可以查阅Cp1H的操作手册的附录5表格。

网友B:
这是欧姆龙啊  多么熟悉的指令啊

楼主:
非常感谢yuanle的回答。正如你所说,MOVR指令后,对应的就是C050,自加后为C052,80通道中的数值为16进制0008。有兴趣的可以监视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