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梯形图中启动按钮与急停按钮符号如何理解?

楼主(2013-04-15):
以前都是在控制线路上安装这个急停按钮的,但是在欧姆龙梯形图中,一般启动按钮使用常开触点LD输入(外电路中接在常开触点中),而急停按钮在外电路中使用常闭接点,在梯形图中使用常开还是常闭符号那(使用LD还是LDNOT?),如果使用LD常开的话,不是和普通启动按钮无法区分了吗?谢谢!

网友A:
你直接用快捷键输入:找到键盘上的  /   这个符号。。。把光标移到常开点上按这个符号你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这个功能是常开与常闭转换的功能。

楼主:
终于明白这个初学者难以理解的问题了,感谢王者之师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