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淹水后怎么处理

楼主(2013-04-15):
公司里有三台一模一样的电动机淹水了。一台线圈烧掉了,不管它。有一台倒是可以运转,也就没关掉,一直开着用,问,会有什么影响?还有一台开机时跳电,估计绝缘不好,500V兆欧表打了一下,相间绝缘为0,相对地绝缘为0.可是直觉感觉没有烧坏。解开端盖,马达内有水流出来。第二天情况看照片。

请问怎么处理,需要外送维修,还是自己搞定,自己怎么搞定?

网友A:
打开烤烤火吧,,,,,,,,

网友B:
不错,拿到烘箱里干燥一下试试。

网友C:
拿到烘箱里干燥一下试试。或是自己用热风吹干就行!

网友D:
解体,做烘干处理,最后摇下绝缘电阻,一般都没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解体,做烘干处理,最后摇下绝缘电阻,一般都没事。

网友F:
   解体烘干,电机功率好像不大,没有烘箱就用灯泡,还方便再把转子上的修处理一下

网友G:
我们一般就是解体   里面点一个碘钨灯

网友H:
楼主,本人处理过这样的情况,定子里用200瓦的灯泡烘烤大概1~2天就可以了,尽量封闭烤。。。。。转子晾干就可以了,烤烤也无所谓!

楼主:
感谢各位,我也是这么想的。当时转正抽出后测量相间绝缘大概是在5兆欧,对地大概是10兆欧。在太阳下晒到下午三点,相间绝缘大概是在20兆欧,对地大概是200兆欧。第二天上午8点左右,再次测量,绝缘阻值有有些退回,相间绝缘大概是在10兆欧,对地大概是100兆欧,估计还有水分,后来被我拿到公司炉区边上去烘烤了。待会给你们结果。

楼主:
另:转子有些锈,可以拿砂纸打磨一下吗?

网友I:
转子生锈,用一种金属清洗剂漂洗,再烘箱烘干,最后涂防锈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解体,做烘干处理,最后摇下绝缘电阻,一般都没事。

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我也是这么想的。当时转正抽出后测量相间绝缘大...

已经是很好的绝缘电阻了,绝缘不需要处理了。用砂纸将转子、定子表面锈斑擦净用冷风吹干净。可以安装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我们一般就是解体   里面点一个碘钨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