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引电机的进口轴承损坏由什么引起

楼主(2013-04-15):
  牵引电机的进口轴承损坏导致牵引系统转速不稳的维修经验

  牵引系统使用的是履带式牵引机。它的作用是给由主机挤出的已获得初步形状和尺寸的型材提供一定的牵引动力和牵引速度,均匀地引出型材。牵引机由三大系统构成:机架系统,牵引动力系统以及气动压紧系统。牵引电机属于牵引动力系统的一部分,采用的是两台稀土直流调速电机,它的动作流程是由牵引电机通过同步带轮,带动谐波齿轮减速箱,再传致履带体上的链轮,形成牵引机的动力源。牵引电机所采用的控制为英国欧陆公司的512C调速装置。引起牵引系统转速不稳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

  (1)电机电刷有问题(包括测速电机),电刷异位或产生大的电火花。

  (2) 电位器有问题。

  (3)机械方面的故障,齿轮变速箱缺油或齿轮损坏。

  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本机牵引系统出现问题一般都是电刷打火引起的,因为它直接的反映就是转速产生波动。所以,当工作人员报修时,我按照以往的方法做了处理。首先检查了电刷的情况,调整了电刷压簧的压力,更换了两块较短的电刷。因为本电机是密封的,我还用压缩气把里面的电刷粉末吹干净。但是故障依然存在。我又检查了测速电机,没有问题。于是,把电机电源线拆掉(接一个60瓦的白织灯),空载试车。测得512C输出电压很稳定,调节电位器也很稳定。这样就排除了调速装置和电位器的故障。只有齿轮变速箱还没有检查。找来机械维修人员一起打开齿轮变速箱,里面的润滑油很脏,倒掉后用汽油清洗齿轮,也没有发现问题。重新装好,加入新的润滑油。送电试车,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看来还是电器故障,经过又一次认真的检查,把故障点放到电机上,经过领导的批准,我拆下另一条生产线上的一台同型号电机,更换电机后,故障排除了。以往,电机的维修都是送到维修厂去的,但是这次生产任务很紧,而且这种电机的维修费用又很高,所以领导让我们自己修。这种电机整体是密封的,连电刷也是密封的。我从来没有拆过这种电机,也不知如何下手,于是我上网查了一些关于稀土直流调速电机维修经验和拆卸方法,列了一个拆卸部部骤,打开了电机。步骤如下:第一步:取下电机电刷(共六块)并做好标记,避免安装时搞乱。第二步:拆下航空插座。第三步:拆下测速电机。这一步很重要,一定要小心,拧下固定螺丝后,往下拿测速电机的外壳(电刷架)时,因为它与主电机的电源线在一起要注意保护电源线不要损伤。然后取下测速电机的转子。第四步:打开电机的前后端盖,在打开端盖时一定要先做好位置标志,以免重新装配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稀土直流调速电机除去测速电机后,它的结构并不复杂。但是,打开电机端盖往下取电机转子的时候,还是遇到了困难,这种电机的定子结构为永磁凸板式,采用稀土永磁材料,永磁体的吸力非常强,转子无法取出,最终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电机拆开后,发现电机电源线有虚接的现象,并且电机轴承也严重缺油,更换了一对新轴承,外理好电源引线,按逆序把电机装配好,重新试车,故障消失。nsk轴承中国总代理http://www.sh-n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