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分析仪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3-04-15):
1.在测量过程中一定不要接触测试线的金属部分,以避免被电击伤。
2.测量接线一定要严格按说明书操作,确保人身安全。
3.最好使用有地线的电源插座。
4.不能在电压和电流过量限的情况下工作。
5.各钳表一定要与面板上相应的插座一一对应,否则会影响测试结果。
6.电压线和钳表接入时一定要按照先接仪器侧再接到被测装置的原则,拆除时一定要按照先拆装置侧再拆仪器侧的原则进行。

网友A:
这个分析仪可不是分析仪器呀,转电工仪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