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压力计的基本原理

楼主(2013-04-15):
U型压力计是一种测量粗真空压力的液体压力计,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流体静力平衡原理,利用液体高度并有直接进行压力测量的仪表。U型管压力计是根据流体静力学原理用一定高度的液柱所产生的静压力平衡被测压力的方法来测量正压、差压和负压既真空度的。U型管压力计是根据流体静力学原理用一定高度的液柱所产生的静压力平衡被测压力的方法来测量正压、差压和负压既真空度的。由于它结构简单、坚固耐用、价格低廉、使用寿命长若无外力破坏几乎可永久使用、读取方便、数据可靠、无需外接电力既无需消耗任何能源。故在工业生产各科研过程中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当以水作为介质时一般的测量范围在:- 9 8kPa——+9.8kPa之间,非常适合对气体介质的低压和微压的测量 。虽然U型管压力计看起 来结构简单,但如果操作和使用不当或了解不深还是会引起一定误差的。由于U型管压力计两边玻璃管的内径很难保持完全一致 ,因此在读取数值时为限制引入附加误差,U型管压力计应垂直放置,并同时读取两管的液面高度,视线应与液面平齐,读数应以液面弯月面顶部切线为准。一般的读取误差在1mm左右,如果是二次读取则在2mm左右。U型管压力计的测量精度由测量范围和被测压力的大小以及工作液的选取所决定。

网友A:
简单、实用、经济耐用,确是不错的测压仪表。

网友B:
一般的读取误差在1mm左右,如果是二次读取则在2mm左右

呵呵

1mm水柱,大约就是10Pa鸟 。。。几千Pa以上的粗测量,用用它还中

当受控压力比较微弱的时候,

比如锅炉炉膛、比如喷漆房,有10Pa的读数误差,那可就是误差咧50%鸟

哈哈

这可咋敢拿U型管,去作为观测依据鸟?

所以微压测量,还是数字微压计,好使唤鸟 ~~~~~~~~~~~

1111个元,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