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帖求问,关于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和减速机

楼主(2013-04-15):
现在手头有个课题,dsp作为主控芯片,搭配IPM模块,伺服电机(永磁同步,额定3nm,转速3000,功率400w),减速机(涡轮蜗杆+齿轮,大约2w的速比,输出扭矩在3w牛米的量级)来实现高精度定位控制,简单的说就是在一定的时刻要求电机启动,旋转给定的转数,角度,到位置停住。

由于减速机的速比比较大,电机端的编码器精度要求不高,之前的项目方案采用plc搭配伺服驱动器电机,用的是施耐德和三菱的成熟方案,性能有保证,主要问题成本过高,降低成本也是我现在这个课题的首要目的。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减速机和编码器损坏的现象均比较严重,初步判断原因在于设备长时间运转,在风载荷下造成机械变形和一些安装上的原因造成电机震动过大,以致编码器减速机故障。

所以,问题来了

关于电机,我希望替换掉现有的施耐德伺服电机(bsh系列三相永磁同步),采用国产型号,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厂商推荐?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要求不需要太高,抗震性能要好,能满足永磁伺服平稳启动(这方面我了解还不多),有没有合适的国产厂商可以选择?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有绝对编码器,相对编码器和混合编码器这些基本类别,搭配那个永磁同步伺服使用的时候有哪些差别,从性价比的角度哪一种更有优势?

关于减速机,不知道现在市面上能达到3w(水平),5w(俯仰)牛米输出转矩的减速机需要什么价格?现在的方案是蜗杆加齿轮,终端的精度要求3mrad,所以齿隙的要求应该比较高。

我现在在一个研究所读研,之前没有做过控制相关的项目,自身水平比较菜,有些问题本身可能提的就有问题,给出的信息应该也不全,请大家不吝指教!

谢谢!

网友A:
鉴于你对电机的抗震要求,我建议你使用旋变编码器反馈,基本上不会损坏的。旋变的性价比非常高。

由于你需要的减速机精度和减速比太高了,如果用这么高的精度,我想国产的肯定做不了,只能用进口的,而且价格非常高。除非你定制也许可以的,

你这个项目的控制技术没有难点,主要难点是系统的选型,还有成本控制。如果你的精度要求这么高,成本还要求低。我估计很难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