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变频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3-04-15):
有谁知道ABB ACS510 变频器里边有一个电流互感器3AUA0000000132/G,初级并接P+、N,次级两端分别串接两个电抗器后并接IGBT+、IGBT-,这个接法是对的吗?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吧,没拆过ABB的变频

楼主:
谢谢,以后多多交流!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B:
没拆开过,初级接P+,N,貌似是取电源哦。

网友C:
这个怎么能接错啊 一定是拆的时候忘记位置了呵呵   这很简单事  ABB的修多了以前一天修十来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拆开过,初级接P+,N,貌似是取电源哦。

 型号是ACS510-01-025A-4D的,电流互感器和两个电抗器都是装在散热器里边,电流互感器炸得开裂了,两个电流互感器都有点发黑的现象,模块也炸得整个电路板都黑黑的,以前没修过ABB的,也是第一次见电流互感器这样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能接错啊 一定是拆的时候忘记位置了呵呵   这...

 那你能给我讲讲这电流互感器为什么是这样子接吗??谢谢!我第一次修,而且电流互感器炸得都开裂了!模块也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