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三菱的PLC控制GP-Pro 触摸屏的页面转换

楼主(2013-04-15):
看到这也得程序,MOV K0 D0 就把触摸屏的页面切换了,PLC是FX的,对这个不是很理解,到底是怎么这样就能把页面切换了,是触摸屏里也要设置么,请教大师!

网友A:
  触摸屏里面可以设置画面

网友B:
触摸屏系统区设置,默认D0是页面存储字,MOV K0 D0,应该会出错,因为没有第0页,详细的直接Q我,631201168,小王

楼主(2014-05-10):
谢谢,在系统里找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在系统里找到了

我也看到过这种程序,PLC是欧姆龙的,我想问关于画面切换,PROFACE说明书里是否有介绍,在哪里?我用的是GP-PRO/PB3软件

网友D:
只须在软件里把“画面切换”的地址设置成三菱PLC的“非断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须在软件里把“画面切换”的地址设置成三菱PLC的“非...

使用欧姆龙PLC和PROFACE通信,不需要设置啊!我只想知道这种用法PROFACE说明书里面是否有,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