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八十八期---直流系统接地的危害

楼主(2013-04-15):
 变电所直流系统的用电负荷非常重要,它供给继电保护、控制、信号、计算机监控等,对供电的可靠性要求很高,试分析直流系统接地时有什么危害以及造成接地的原因。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直流系统接地的危害:在直流系统中,直流正、负极对地是绝缘的,在发生一极接地时由于没有构成接地电流的通路而不引起任何危害,但一极接地长时间接地就可能造成信号装置、继电保护或控制回路的不正确动作。发生一点接地后再发生另一极接地就将造成直流短路。如直流正极接地有造成继电保护误动作的可能有可能造成大的事故。两点如果同时接地将跳闸或短路,不仅可能使熔断器熔断,还可能烧坏继电器的接点。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B:
    直流系统接地应包括直流系统一点接地和直流系统两点接地两种情况。在直流系统中,直流正、负极对地是绝缘的,在发生一极接地时由于没有构成接地电流的通路而不引起任何危害,但一极接地长期工作是不允许的,因为在同一极的另一地点又发生接地时,就可能造成信号装置、继电保护或控制回路的不正确动作。发生一点接地后再发生另一极接地就将造成直流短路。如直流正极接地有造成继电保护误动作的可能。因为一般跳闸线圈(如出口中间继电器线圈和跳、合闸线圈等)均接负极电源,若这些回路再发生接地或绝缘不良就会引起继电保护误动作。直流负极接地与正极接地同一道理,如回路中再有一点接地就可能造成继电保护拒绝动作,使事故越级扩大。两极两点同时接地将跳闸或合闸回路短路,不仅可能使熔断器熔断,还可能烧坏继电器的接点。

网友C: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在直流系统中,发生一极接地并不引起任何危害,但是一极接地长期工作是不允许的,因为当同一极的另一地点再发生接地时,可能使信号装置、继电保护和控制装置误动作或拒动作,或者发生另外一极接地时,将造成直流系统短路,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不允许直流系统长期带一点接地运行。所以,当发生直流系统一点接地后,必须尽快查找出来进行处理。

       而且,直流系统发生正极接地有造成保护误动作的可能。因为电磁操作机构的跳闸线圈通常都接于负极电源,倘若这些回路再发生接地或绝缘不良就会引起保护误动作。直流系统负极接地时,如果回路中再有一点发生接地,就可能使跳闸或合闸回路短路,造成保护或断路器拒动,或烧毁继电器,或使熔断器熔断等。

网友D:
            直流系统接地故障中,有直流正极接地,直流负极接地,两点接地。其中两点接地危害最大,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两点接地故障可能构成直流接地短路,造成继电保护,信号。自动装置误动或拒动。或造成直流保险熔断,失去电源。在复杂的保护回路中,同级两点接地,还可能将某些继电器短接,不能跳闸,致使越级跳闸。

           直流负极接地,有使保护及自动装置拒绝动作的可能。因为其分合闸线圈,继电器在回路中再有一点接地时,保护装置脱口线圈可能会被接地点短接而不能动作,同时直流回路短路电流会使电源保险熔断,并可能烧坏继电器节点,保险熔断会失去保护及操作电源。

           直流正极接地,有使保护及自动装置误动的可能。因为一般跳合闸线圈,继电器线圈正常与负极电源接通,若这些回路再发生一点接地,就可能引起无动作。

           发生直流接地故障的 原因可能是:线缆绝缘材料不合格,受潮进水,使直流对地绝缘严重下降,或者小动物进入,小金属零件掉落在元件上造成接地。

网友E:
1.直流系统接地的危害有:我们使用的控制、保护、自动装置等直流系统接线中,都是只控制正电源,而将继电器线圈、控制电器及开关跳合闸线圈等均接在直流系统负极上。线圈一端来了正电,将造成动作,若直流系统正极接地后,由于某种原因开关跳闸线圈、保护出口跳闸继电器和其它控制继电器线圈偶然再有一端接地将导致开关误跳而造成严重事故。.两极两点同时接地将跳闸或合闸回路短路,熔断器熔断,烧坏继电器的接点等。

2.造成直流系统接地的原因:

    1气候因素。气候因素造成的直流系统接地是一种最常见的情况,我们车间有些设备遇到雨天或雾天的时候,直流系统绝缘降低造成直流系统接地报警。

    2人为因素。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由于不能停电加上自己疏忽造成的接地。

    3自然因素。如设备传动过程中的机械振动、挤压、设备质量不良、直流系统绝缘老化等都可引起接地或成为一种接地隐患。

    4环境因素。环境质量较差,包括粉尘、室内温度过高等,对一次设备甚至二次设备直流系统带来负面影响。

网友F:
直流系统接地的危害

(1)接地分类:由于直流系统网络连接比较复杂,其接地情况归纳起来有以下种种:按接地极性分为正接地和负接地;按接地种类可分为直接接地,亦称金属接地或全接地和间接接地,亦称非金属接地或半接地;按接地的情况可分为单点接地、多点接地、环路接地和绝缘降低或称片接地。

(2)、正接地可能导致断路器误跳闸

由于断路器跳闸线圈均接负极电源,故当发生正接地时可能导致断路的跳闸,如图所示,当图中的A点和B点同时接地,相当时A、B两点通过大地连起来,中间继电器KM必然动作造成断路器的跳闸。同理,当图中的A点和C点同时接地,和图中的A点、D点同时接地均可能造成断路的跳闸。

(3)、负接地可能导致断路器的拒跳闸:如图所示,当图中的B点、E点同时接地,这B、E点通过地连通后,将中间继电器KM短接,此时如果系统发生事故,保护动作,由于中间继电器KM被短接,KM不动作,断路器不会跳开,产生拒动,使事故越级扩大。

从以上分析看出,直流系统如果仅仅是一点接地,对二次回路不会造成事故,如果有两点接地,就可能发生断路器误动或拒动。就动作的实际情况看,当直流系统监测回路发出预告信号报警,显示该系统接地,可以断定,直流系统的接地故障已经造成了断路器可能发生误跳或拒跳的事故隐患,应立即排除。

网友G: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由于不能停电加上自己疏忽造成的接地。正接地可能导致断路器误跳闸

就动作的实际情况看,当直流系统监测回路发出预告信号报警,显示该系统接地,可以断定,直流系统的接地故障已经造成了断路器可能发生误跳或拒跳的事故隐患,应立即排除。

网友H:
1.发电厂、变电站的直流系统为控制、保护、信号和自动装置提供电源,直流系统的安全连续运行对保证发供电有着极大的重要性。由于直流系统为浮控制的不接地系统,如果发生两点接地,就可能引起上述装置误动、拒动,从而造成重大事故。因此当发生一点接地时,就应在保证直流系统正常供电的同时准确迅速地探测出接地点,排除接地故障,从而避免两点接地可能带来的危害。

2.原因比较多,比如环境的改变、气候的变化、电缆以及接头的老化设备本身的问题等影响,都会发生直流系统接地。另外还有人为的因素,工作时的不注意等。

网友I:
1短路可造成系统断电,是系统无法工作。

2容易造成干扰,是系统无法正常工作。保护系统失灵。

造成的原因;

1 震动引起。2   电控箱受潮或受腐蚀。3粉尘过多。4年久失修,老化。

网友G:
   综合讲,有好多,  发生一点接地后再发生另一极接地就将造成直流短路,气候因素造成的直流系统接地是一种最常见的情况,电缆以及接头的老化,设备本身的问题等影响,都会发生直流系统接地,另外还有人为的因素,工作时的不注意等。

网友J:
  1    线缆绝缘材料不合格,受潮进水,使直流对地绝缘严重下降,或者小动物进入,小金属零件掉落在元件上造成接地.

 2   两极两点同时接地将跳闸或合闸回路短路,不仅可能使熔断器熔断,还可能烧坏继电器的接点。

3  震动引起,年久失修,老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