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接线图的基本知识

楼主(2013-04-16):
1.设备编号

为了避免混淆,屏上的所有设备都有不同的编号。具体内容:1)设备的文字符号2)设备所属安装单位的编号。在二次接线图中,常会遇到“安装单位”这个名称。所谓“安装单位”是指一个屏上属于某一次回路或同类型回路的全部二次设备的总称。例如:屏上有两条线路的二次设备,第一条线路的二次设备叫做I安装单位;第二条线路的,叫做II安装单位。3)设备的循序号,即将一个安装单位的设备,按照屏上的顺序,从右到左(从背平面看)、从上到下依次编号。4)同型设备的顺序号,若一个安装单位中有几个相同的设备,须将同类型的设备编上顺序号。如有三个电流继电器,便要分别注明1LJ、2LJ与3LJ。通常在每个设备的左上角画一圆圈,用一横线分成两半部。上半部注出安装单位的编号和设备的排列顺序号,下半部注出同类型设备的顺序号和设备的文字符号。

2.回路符号

为了便于安装,二次回路的每一段都应加以编号。下面表列出我国目前采用的回路编号范围。

直流回路编号范围

回路类型保护回路控制回路励磁回路信号及其它回路
编号范围
01-099或JI-J991-599601-699701-999

交流回路编号范围

回路类型控制、保护及信号回路电流回路电压回路
编号范围
1-399400-599600-799

3.端子排编号

凡屏内设备与屏外设备相连时,都要通过一些专门的接线端子,这些接线端子组合起来,便称为端子排。为了便于接线,端子排应位于屏的左右两侧。

端子排的顺序,应按下列回路依次排列:1)交流电流回路2)交流电压回路3)信号回路4)直流回路5)其它回路6)转接回路。这样既可节约导线,又利于安装和检查。

4.设备接线的编号

在安装接线图上,设备之间的连接并不是以线条直接相连,而是采用一种“相对编号法”来表示。例如:要连接甲乙两个设备,我们可在甲设备接线柱上标出乙设备接线柱的编号;而在乙设备接线柱上标出甲设备接线柱的编号。简单说来,就是“甲编乙的号,乙编甲的号”,两端互相呼应。

相对编号法,不仅屏内设备连接时可以应用,推广到屏内设备与端子排的连接以及端子排与屏外设备的连接,同样也可以采用。

网友A:
学习学习,对读图很有帮助。

网友B(2013-06-11):
我们单位的电路图都是把每个元件标注名称,例如交流接触器是KM1,继电器是K1,交流接触器的A1点如果和继电器的5点连接的话,线两端的标号就是指该线是连接到哪里,也就是KM1:A1和K1:5,这样的话整个线路板配好之后,如果按照线号看的话基本上就是接线图了,也许是因为我们单位招的电工水平有限,只能看懂这个.

网友C(2019-11-04):
非常棒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