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接线图的基本知识

楼主(2013-04-16):
1.设备编号

为了避免混淆,屏上的所有设备都有不同的编号。具体内容:1)设备的文字符号2)设备所属安装单位的编号。在二次接线图中,常会遇到安装单位这个名称。所谓安装单位是指一个屏上属于某一次回路或同类型回路的全部二次设备的总称。例如:屏上有两条线路的二次设备,第一条线路的二次设备叫做I安装单位;第二条线路的,叫做II安装单位。3)设备的循序号,即将一个安装单位的设备,按照屏上的顺序,从右到左(从背平面看)、从上到下依次编号。4)同型设备的顺序号,若一个安装单位中有几个相同的设备,须将同类型的设备编上顺序号。如有三个电流继电器,便要分别注明1LJ2LJ3LJ。通常在每个设备的左上角画一圆圈,用一横线分成两半部。上半部注出安装单位的编号和设备的排列顺序号,下半部注出同类型设备的顺序号和设备的文字符号。

2.回路符号

为了便于安装,二次回路的每一段都应加以编号。下面表列出我国目前采用的回路编号范围。

直流回路编号范围

回路类型

保护回路

控制回路

励磁回路

信号及其它回路

编号范围

01-099JI-J99

1-599

601-699

701-999

交流回路编号范围

回路类型

控制、保护及信号回路

电流回路

电压回路

编号范围

1-399

400-599

600-799

3.端子排编号

凡屏内设备与屏外设备相连时,都要通过一些专门的接线端子,这些接线端子组合起来,便称为端子排。为了便于接线,端子排应位于屏的左右两侧。

端子排的顺序,应按下列回路依次排列:1)交流电流回路2)交流电压回路3)信号回路4)直流回路5)其它回路6)转接回路。这样既可节约导线,又利于安装和检查。

4.设备接线的编号

在安装接线图上,设备之间的连接并不是以线条直接相连,而是采用一种相对编号法来表示。例如:要连接甲乙两个设备,我们可在甲设备接线柱上标出乙设备接线柱的编号;而在乙设备接线柱上标出甲设备接线柱的编号。简单说来,就是甲编乙的号,乙编甲的号,两端互相呼应。

相对编号法,不仅屏内设备连接时可以应用,推广到屏内设备与端子排的连接以及端子排与屏外设备的连接,同样也可以采用。

网友A:
学习一下,对读图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