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 PLC AI 模块1769-IF8/A 模块

楼主(2013-04-16):
请问AB PLC AI 模块1769-IF8/A的模块内部选择4-20mA,data format选择Raw/proportional,仪表的4-20mA对应PLC内部的数字是多少?我知道如果选择data format 是engineering unit,对应的是4000-20000。请大家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32767==+32767,手册党鄙视懒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767==+32767,手册党鄙视懒惰。

网友C(2015-12-11):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767==+3276...

请问楼上这个手册在哪儿找到的?能给我发一份吗?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在1769 IR6模块中处理PT100电阻量的时候在模块里选择Raw/Proportional Data原始数据的时候程序中处理的的上下量程应该是多少?貌似应该是-32767 —— +32767。

网友D:
这两个模块本质上有查表,大家都爱矗立着

网友E(2016-09-22):
尼玛,我这本书上写的比例计数(4-20ma)对应值-32767-32767;对应工程单位值:3200-21000;感觉书上 有误啊(它是按全范围3.2-21ma 来算的,为何要这样算?)

网友F(2018-10-20):
这两个模块本质上有查表,大家都爱矗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