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gix 5000中的tag定义

楼主(2013-04-16):
请问各位,rslogix 5000中tag定义后,data type无法修改,显示是灰色的,如果定义一个tag,难道data type就不可以修改了吗?请问怎么操作才能修改,谢谢各位。

网友A:
在建立一个新的数据类型,重新选择不久可以 了。

网友B(2013-07-09):
下面一个Monitor一个EDIT,你说的灰框是monitor editor就可以改date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