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711不能使用

楼主(2013-04-16):
本来CP5711是正常的。自从把wincc flexible 2008从SP1升级到SP4后,就不能通讯,即使不连接触摸屏,直接PC连接CP5711,在控制面板的PG\PC接口中诊断后报错:
“An internal error(u_usb.c(255),0xe1111111,0xf000001,DEVICE_)has occurred in the CP5711 driver”,同时CP5711LNK\SF指示灯闪烁,往那位知道的帮忙告知,谢谢!!

网友A(2015-11-16):
同问啊 兄弟 现在我PLC也连不上去了

网友B:
看看你的.net软件是什么版本,升级到最新过着2008以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