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形切石机加工工艺

楼主(2013-04-16):
请懂这方面的师父说说这仿形切石机原理,细加工时是如何仿形的?粗加工时我知道怎么仿形。

光纤是用来做仿形的。
细切时,我想不通是怎么仿形的。据工人描述说,细切模式时刀具的运行轨迹是光纤沿着模板的边沿走。

网友A:
这个最好还是联系厂家吧。

网友B:
有点儿像立体雕刻机。

楼主:
偌大个论坛,竟没人知道?

网友C:
靠这两个光纤,加工精度不高吧。。。。。。。。并且石材加工,粉尘污染严重,光纤传感器能胜任吗?两个光纤,一个在模板上沿,OFF,一个在模板边沿,ON,反复判断二者的状态,使其沿模板边沿走,看安装模样应该是这样的吧,呵呵。

网友C:
不如用金属做模板,把传感器改成接近传感器,抗粉尘好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如用金属做模板,把传感器改成接近传感器,抗粉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