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机共同驱动一个负载怎么做

楼主(2013-04-16):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两台电机共同驱动一个负载,这个怎么做,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工艺,实际是两台电机,分别由两台变频器控制,共同驱动一个负载,应该不是一拖二那种,目前ABB做这个很有优势有主从宏这个功能。国产有一家叫吉泰科的好像也能做,上次他们销售给我看了一个他们的视频,是两台电机两台变频器共同提升一个负载,效果还不错。

网友B:
说一下工艺流程,控制过程;这样大家好给你分析;

网友C:
我们以前做过的,两台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带动同一个负载,用的是主从控制,一台为主,另一台为从,两台做到同步,电流平衡。

网友D:
有的是2个电机互相反向运行,共同驱动一个负载。

网友E:
说的比较简单,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应该可以做的吧,两个电机共同传动到一个传送带上,一个传送带拖动一个负载

网友F:
2台电机驱动同一个负载没什么特殊的,机械直接传动就行,电器也不必特殊考虑。也没说是变频器调速,怎么都把变频器弄上来了?

网友G:
这个主要是用于重点提升类负载,保证一个电机异常负载不会下坠导致重大危险!

这个技术实际相当简单......

但是楼主好像连这个都不懂还在如此叫嚣

网友H:
   "两台电机共同驱动一个负载",实现电机同步在没有变频器技术以前就有了,只要符合同步条件即可。

网友I:
就是所说的同步机吧,楼主是吗

网友J:
我们吉泰科做过两个变频器,两台电机同时提升大型机场仓库门的应用,不知道是否有类似之处。

网友K:
说具体一点吧,上面说的吉泰科倒是听说过。那种方案是针对均衡出力的,可随意分配负载。看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了

网友L:
加两个超越离合器,分别连到两个电机上

楼主:
是2台异步电机,功率也不一样,减速机包括驱动辊都不一样,,但是靠类似皮带部分连接,今天问了一下,是一台造纸机,说叫什么负荷分配,另外7楼,我叫嚣什么了,我是来问问题的,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

网友C:
造纸机负荷分配,我以前做过的是以其中一台为主,将主的转矩输出作为从机的速度给定,让从机与主机运行时保持电流平衡。以免出现一台拖动另一台运转致使被拖动电机故障。

网友M:
最好的方法,这种适合大功率低转速的场合

1.电机带上光编

2.两个变频器共直流母线

3.两个电机型号可以不一样。

4.一个变频做速度给定,光编闭环反馈。

5.另一个变频做扭矩给定,扭矩给定来自速度给定变频器。

网友N:
对于两个电机共同驱动同一个负载,那电机和负载之间尽量使用柔性连接,这样对于单个电机的要求就不会过高。龙门式架构体会。。。

网友O:
用吉泰科变频器,采用负荷分配方式,电机连接方式不用变。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最好的方法,这种适合大功率低转速的场合1.电机带上光编...

这个方案不错,跟我原来用的一样。 那次用的是什么来着~~~~  Gtake,代理商推荐的。还不错,新品牌。性能很好

网友P(2015-12-04):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要是用于重点提升类负载,保证一个电机异常负载不会...

乖乖小笨熊:你好,请问你了解这个工况么?2台电机同时驱动一根轴,会出现2台电机不同步,一台电机的电流非常大,而另一台的电流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