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卡口、电子警察等车辆检测

楼主(2013-04-16):
HC-PK400线圈车辆检测器卡具有检测四线圈两车道的功能。在参考市场上其它线圈车辆检测器板卡的优缺点基础上,优化设计了此线圈检测器,省略了不必要的功能,强化了所需的功能,使之检测精度更高,速度更快,使用起来更方便。

此卡采用可靠性设计,在受到干扰时能自动调整运行参数,减少由于干扰所造成的检测精度降低。此卡采用差频设计,以减少相邻线圈及相邻板卡的干扰。本卡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各种改进并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本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二、技术指标:

1、工作电压:10—25V;

2、指 示 器:LED 指示线圈处于检测状态或是故障状态;

3、电感量检测范围:60—500uH;

4、工作频率:四级可调;

5、灵敏度:8级可调;

6、I/O反应时间:2.5毫秒;

7、线圈防护:变压器隔离,齐纳二极管,气体浪涌保护器;

8、连 接 器:直链19PIN;

9、尺    寸:160mmX100mm;

10、工作温度:-40℃~+85℃;

11、线圈尺寸:线圈2米X2米,线圈间距:4米;

三、线圈安装规范

1、线圈和馈线应该用绝缘铜线(最小横截面积1.5平方毫米)制作。

2、馈线应该每米至少双绞20圈。

3、应该尽量避免焊接点,万不得已则必须良好接触并做好绝缘。非良好的连接   点将导致线圈检测器误操作。

4、馈线将受到外界电磁干扰,所以应该使用屏蔽电缆,屏蔽电缆的屏蔽线在线圈检测器端良好接地。

5、线圈匝数及电感量见下表1。

6、为了避免线圈检测器误操作,线圈之间应至少相隔0.3米,并做不同的频率设定。

7串扰是指两个相邻线圈的馈线或与电源220v之间的至相互干涉。解决的办法为馈线必须双绞,如与供电电源在同一管道内,则馈线必须加屏蔽电缆,并使屏蔽层在一端良好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5Ω)。

8、所需设备为路面线槽切割工具;

9、为了保护线圈在直角处不被损坏,在直角处应按两个45度角的切割。

10、线槽应该8mm宽,30mm到40mm深。

11、注意从线圈的一角到路边延伸线槽以放馈线

12、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应该使用一整根没有接点的电线,从检测器引出,到路面线圈再返回到检测器。

13、应该记住的是:双绞馈线会缩短电线的长度,所以应保证足够长的电线。

14、线圈和馈线安放好以后,缝隙应该用沥青填充物充分填好。

表1 :线圈及馈线横截面积:1.5mm²,电阻率:1.678x10

馈线+引线长度

0米-50米

50米-100米

100米-150米

150米-200米

线圈匝数

电感量

100μH-200μH

200μH-250μH

250μH-300μH

300μH以上

电阻值

≤3Ω

≤6Ω

≤9Ω

≤12Ω

注:以上铺设线圈的规定必须严格遵守,方能保证线圈检测器正常工作。

    四、线圈埋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