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通过压力变化调节变频器频率

楼主(2013-04-16):
 项目是通过压力传感器取回的模拟量的变化来调节变频器的频率,要如何调节P I D才能恒压控制呢??

请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1.CPU通过模拟量通道接收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信号

2.编写程序,将输入的模拟量信号运算处理成压力值

3.将得到的实时压力值与要求压力比较,通过PID调节机制调节模拟量输出信号大小

4.模拟量输出信号改变变频器输出的运转频率

网友B:
恒压供水到处都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