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2008的小问题

楼主(2013-04-16):
想运行一个简单的小车运行的画面,小车匀速前进,达到指定的地点

应该怎么设变量?只一个变量够不够?

启动按钮的事件应该怎么设置呢?

小车的水平移动中,变量范围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希望模拟运行的时候,点击启动,小车可以直接开始运行,怎么设呢?

紧急求助啊!!!

楼主:
我应该怎么控制小车运动的速度呢?

网友A:
  帮顶高手出来解决吧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范围是小车变量的值,你设的变量时整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变量是IN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高手出来解决吧 !我也想知道

 同意同意,希望高手出现……

网友C:
0-100对应小车的位置,你可以用启动按钮触发一个变量从0到100变化,变化的快慢就可以决定小车运行速度。

网友C:
你要想模拟运行,需要写一段脚本,控制变量从0-100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想模拟运行,需要写一段脚本,控制变量从0-100变化。

设置按钮的话,应该怎么关联变量呢,怎么设置事件啊?

我QQ:610604187,求指导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