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求欧姆龙通信

楼主(2013-04-16):
各位大侠、前辈:我的plc 欧姆龙cp1h-x40-a在欧姆龙设置的串口1、电脑、组态王都统一设置了一样的波特率9600、停止位、和开始位。同时把欧姆龙plc的dip4开关开启了,用host link通信方式,在组态王和欧姆龙plc设置的地址位也相同,plc与电脑的连线等6种接线就是不通信。换了台串口机,也不通信啊,哎,搞了几天了,大家能指导一下我哪里出了问题吗?不胜感激

网友A:
能截图上来不?两边设置截图,更直观点;

楼主:
以下,图一组态设置,图二电脑设置,图三plc设置,

楼主:
补充一下,有的前辈可以在CX-Programmer软件使用SYSMAC WAY方式和PLC进行通信,我觉得假如实现SYSMAC WAY方式设置或许能解决,但是我只能实现usb。怎么试都不行。求能人神教。

网友B:
采用hostlink协议,DIP4开关必须是off。on的话是用toolbus协议。

如果设置好了肯定可行,没问题。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C:
我遇到过,如4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