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PLC RS232接口引出 5V 电源

楼主(2013-04-16):
  现场使用的是欧姆龙CJ2M PLC,不想外接电源,现在也没有外接5V的想法,能直接从 PLC 的插口处引出 5 V DC 电源吧?

  下图是 PLC 9 针的各脚定义,各位帮忙看看哪两个脚能引出 5VDC 出来?

  这样引出电源对 PLC 的运行有影响不?

网友A:
没见过有这么做的。呵呵。这不就是个串口的管脚嘛。

网友B:
某也进一步关注中……

网友C:
串口偷电,看看容量够不够。

网友D:
不行的,通讯的接口不能作为电源使用,况且也不是5V,一般通讯线电阻很小,一干扰就不行,也就是2-3V。另供电吧还是。

网友E:
a水:欧姆龙编程串口的供电能力最大就是20mA,估计你的目的没法达成了

网友F:
建议楼主不要这样做;

买个转换模块要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G:
估计带载能力没那么强的吧。。。

网友H:
买个电源又不值什么钱?

网友I:
好新奇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的,通讯的接口不能作为电源使用,况且也不是5V,一...

  通讯输出 5VDC 电源做个信号电源够用吧?

网友A:
貌似232的电压是正负12V!而不是5V.

网友J:
你测量一下5与6之间是不是5V的电压,这个电压是很稳定的。我前两天刚测量了一个CP1H的RS232口,用的是5,6之间。可以使用,不会对PLC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具体的功率不清楚,不知道最大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测量一下5与6之间是不是5V的电压,这个电压是很稳定...

  5 和 6 脚 ?谢谢楼主,我朋友测量几次说 5 和 9 脚也是有 5VDC,这个电源输出给 CAN 总线供电使用!

网友K:
水哥,搞个开关电源几十块,还稳定,重要的还不要你花钱,如果通讯出问题了,苦的还不是你啊。  怎么都喜欢简单问题复杂化呢,好奇害死猫。。。。

网友L:
就算可以引出来,容量也不够,不用费那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