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拆下来使用为啥12V5V没有输出

楼主(2013-04-16):
  电脑升级了留下开关电源没有用,想把它作为外接电源利用,给需要电流大的USB设备供电,由于拆下来的旧电源没有接到主板上,此开关电源接通220V电源,用万用表测量5V / 12V没有输出,开关电源上有个20脚的插头不知那两脚短接,因为电源启动也可能是给个信号短接两个脚的吧,现有点不太清楚如何才能有5V / 12V输出,望知情的帮助指教?

网友A:
启动端和地短接,启动端有5V

网友A:
一般是绿色为启动端。字符不够,加几个字

网友B:
简单一点:0V是黑色线,最简单的办法是你接好黑色线,再跟其余脚位碰触,启动了电源那个脚就是

网友C:
一般是瞬间短接灰绿两根线就可启动,你试试。一般电源上都有线号图的。你仔细找找。

网友D:
连接灰、绿二根线电源启动,断开电源待机。

网友E:
将电脑电源的20P输出插头中的绿色线与插头中的黑线(直流电源地)短接,就可以启动。

绿线是电源电源启动端+5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将电脑电源的20P输出插头中的绿色线与插头中的黑线(直...

网友G:
绿色和任何一个黑色的对接,电源就启动了。

网友D:
PC电源插头。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连接灰、绿二根线电源启动,断开电源待机。

网友I:
可以搜索一个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