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高速计数器 菜鸟菜鸟菜菜鸟

楼主(2013-04-16):
求高人高人高高人      1请问100hz左右的频率的脉冲普通计数器能记住吗 2如果用高数计数器的话是不是要先设定预定值才能记啊如c235 k10000可是我就是要它来记啊怎么知道预定值 就是不设能不能记 3我用一般计数器记得脉冲来走距离距离都会有点小误差是不是plc扫描周期的问题

网友A:
设定值设成最大值不久好了,就是不设定的话也不可能无限计数吧

网友B:
普通的计数器处理不了高速进来的秒冲信号,所有误差是免不了的,(处理的频率是由限的)

建议使用高速计数器,32位数值可以的很大的,要一直计数,话只要及时清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