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ERT G1系列:单相电源,200-240VAC, 50/60 Hz(容许变动范围:180 ~ 264V,47 ~ 63Hz) | ||||||||

楼主:
型号 | 适用电机 (230V 4 P ) | 额定输出 | 电源 | 箱体结构 | ||||
DRVERT G1-xxxxx | 功率 (kW) | 容量 (kVA) | 电流 (A) | 电压 (V) | 频率 (Hz) | 电流 (A) | 净重 (kg) | 外型框号 |
210P4 | 0.4 | 1.2 | 3 | 3 相, 0-240 [最高] | 0.1- 600 | 5.7 | ||
210P7 | 0.75 | 2 | 5 | 9.5 | ||||
211P5 | 1.5 | 3 | 7.5 | 14 | ||||
212P2 | 2.2 | 4.4 | 11 | 21 | ||||
DRVERT G1系列:三相电源,380-480VAC, 50/60 Hz(容许变动范围:323 ~ 528V,47 ~ 63Hz) | ||||||||
型号 | 适用电机 (460V 4 P ) | 额定输出 | 电源 | 箱体结构 | ||||
DRVERT G1-xxxxx | 功率 (kW) | 容量 (kVA) | 电流 (A) | 电压 (V) | 频率 (Hz) | 电流 (A) | 净重 (kg) | 外型框号 |
430P7 | 0.75 | 2.4 | 3 | 3 相, 0-460 [最高] | 0.1-600 | 3.3 | ||
431P5 | 1.5 | 3.3 | 4.2 | 4.6 | ||||
432P2 | 2.2 | 4.8 | 6 | 6.6 | ||||
433P7 | 3.7 | 6.8 | 8.5 | 9.4 | ||||
435P5 | 5.5 | 10 | 13 | 14 | ||||
437P5 | 7.5 | 14 | 18 | 20 | ||||
43011 | 11 | 19 | 24 | 26 | ||||
43015 | 15 | 25 | 32 | 35 | ||||
43018 | 18.5 | 32 | 40 | 44 | ||||
43022 | 22 | 38 | 48 | 53 | ||||
43030 | 30 | 48 | 60 | 66 | ||||
43037 | 37 | 64 | 80 | 88 | ||||
43045 | 45 | 77 | 97 | 107 | ||||
43055 | 55 | 94 | 118 | 130 | ||||
43075 | 75 | 121 | 152 | 167 | ||||
43090 | 90 | 143 | 180 | 198 | ||||
43110 | 110 | 191 | 240 | 264 | ||||
43132 | 132 | 215 | 270 | 297 | ||||
43160 | 160 | 242 | 304 | 334 | ||||
43185 | 185 | 295 | 370 | 407 | ||||
43220 | 220 | 359 | 450 | 495 | ||||
43280 | 280 | 414 | 520 | 572 | ||||
43315 | 315 | 486 | 610 | 671 | ||||
系列名称 | DRVERT G1 系列 全功能泛用标准型 | ||
输出及控制特性 | 输出频率范围 | 0.1 - 600Hz,可规划 | |
过负载能力 | 额定输出电流的 150%(P1为125%),运转 60秒/10 分钟,Ta <=50 ℃ , 200%(P1为160%)运转 3秒 | ||
最大输出电压 | 对应输入电源之电压,三相输出 | ||
功因 / 效率 | 装置之功率因子不低于0.95,装置全载时之效率不低于95%,22kW以上之机种可达97% | ||
控制方式 | 正弦波PWM矢量控制 | ||
速度控制范围 | V/F 模式20:1; 无感向量模式120:1 | ||
频率设定分辨率 | 模拟输入: 10Bit(1/1024),数字输入:0.01Hz | ||
频率设定精准度 | 模拟输入:最大输出频率之±0.2% 以内(25℃ ±10℃) ;数字输入:所设定输出频率之0.01% 以内 | ||
PWM载波频率 | 自1kHz ~ 15kHz可连续调整 | ||
转矩提升 | 内建自动转矩提升及自动滑差补偿,起动转矩在1Hz时可达额定转矩的150% | ||
加速/减速时间 | 0.1 ~ 3600秒 (2段 加速/减速 时间可分别独立设定) | ||
直流剎车制动 | 启动时及停止时,都可做直流制动,制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0 ~ 125%,制动时间 0 ~ 60秒独立设定 停止时制动起始频率0.00 ~ 600Hz | ||
操作特性 | 频率设定 方式信号 | 由数字操作器 | 分解度0.1Hz |
由外部端子 | 0 ~ 10VDC(输入阻抗20kΩ), 4 ~20mA DC (输入阻抗250Ω),智能型输入端子X1~X6,通讯设定(RS-485) | ||
运转操作 方式信号 | 由数字操作器 | 可由RUN、STOP、JOG键执行,也可与外部端子切换/并用 | |
由外部端子 | 2线式(FWD/STOP、REV/STOP、RUN/STOP、FWD/REV),3线式运转,寸动运转,通讯设定,RS-485程序执行, | ||
多功能数字输入端子 (DI) (共有6 个) | 可设为下列功能:7段可预设速度切换,第1/2加减速时间切换,禁止加减速,暂时停机,外部输出中断,,寸动运转,递增/递减频率端子设定、等多达25种功能 | ||
多功能数字输出端子(DO) (共有4 种) | 由一个"C"接点的继电器, 一个"A"接点的继电器及 2个开集极输出端子所组成。可规划成下列功能: 运转中,停止中,频率到达输出,零速指示,可程序运转,计数到达指示, 输出低电压报警,操作模式,故障指示,变频器准备完成,过热预警,紧急停止…等多达63种功能 | ||
多功能模拟信号输入端子(AI) | AI1:0 ~ 10VDC(输入阻抗20kΩ),AI2: 4 ~20mA DC (输入阻抗250Ω) 共有2 组 | ||
多功能模拟信号输出端子(AO) | 共有1组: AO1,可规划成对应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频率指令或电机转速…等共计10种功能 | ||
故障信号输出接点 | 变频器跳脱或故障时接点动作"ON" (可规划至一个"C"接点的继电器,一个"A"接点的继电器或2个开集极输出) | ||
通讯功能 | RS-485串行通讯端口,MODBUS protocol ASCII & RTU (传输速率可达 125 kbps) | ||
内建功能 | PID回授控制,电源瞬停再起动,自动稳压输出调节,外部异常故障联锁/重置,自动异常后再启动,异常记录,自动节能运转,输出频率上下限设定,可规划的数字频率信号输出,密码锁定,自动调适电机参数,双向自动速度追踪,禁止反转,7段速运转,减速停止/滑行停止,使用者定义多功能显示内容,过电流及过电压失速防止,可控式散热风扇,可分离式数字操作器 | ||
智能型保护功能 | 自我诊断,电源过电压,欠相,过电压,过电流,低电压,过负载,过转矩,外部异常中断,电动机过负载,IGBT模块过温度,散热器过温度,输出侧接地保护,输出短路,失速防止,保险丝熔断保护,IGBT模块短路,变频器过负荷,, 跳脱记录,可记录最新跳脱时的运转信息如:DC-BUS电压,输出电压/频率/电流,频率指令,IGBT温度及散热器之温度等 | ||
数字操作器 (可另外购HMI2数字操作器具LCD中英文显示) | 8个功能键:可执行: 运转、停止、重置、正转/反转、显示页面切换,数值左移,参数数据设定,键盘运转操作/外部运转操作及寸动运转…等 1个5位数的6段节LED显示器:可显示设定频率,实际输出频率、电压、输出电流,马达转速,异常故障显示,使用者自定单位(如输入/输出之电流,电压,功率,容量,温度,时间,马达转向等等) 6个状态指示LED灯:可分别显示变频器的运转状态,运转/停止,正转/反转,键盘运转指令/外部运转指令等 | ||
环境 | 安全等级 | 符合CE之规范及UL508C之规范;已内建简易型射频干扰(RFI)抑制滤波器,当加装本公司特定之滤波器时符合EMC:EN61800-3规范 | |
温度 | 操作环境: -10℃ ~ + 40℃(-10℃ ~ + 50℃) (无结露且无结冻); 储存环境: -20℃ ~ +60℃ | ||
湿度 | 98% R.H.以下 (无结露) | ||
安装高度 | 高度1000m以下,无 腐蚀性气体,液体及粉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