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同时采集2路编码器脉冲量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我这要用S7-200-226CN需要采集同时采集2个轴的编码器脉冲量,分别以A轴和B轴命名,通过采集A轴的脉冲量来计算出要给B轴的模拟量,同时采集B轴的脉冲量,判断B轴转动的理论位置和实际位置是否相符,如不相符通过加大或减少给定B轴模拟量,把位置补上。
我想问一下,一个PLC能同时调用2个中断或子程序吗,请指点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PLC程序访问,是按照顺序进行访问和操作的;应该是不能同时执行两个子程序;

有一定的时间差的,但是时间很短;

楼主:
那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期待回复。

网友B:
不能。可编程控制器的核心是一个单片机。你所说的是一个多线程的问题,那会调用更多的中断,结果系统会提示出错的。控制器是的毫秒级的周期工作的,你的问题是采集a后计算送到b ,读b 判断,输出判断调整b,很简单的按上述的顺序编程即可实现,采集a后给一个小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