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多邦带你解析简析PCB线路板抄板技术

楼主(2013-04-16):
捷多邦科技专注于PCB抄板、PCB打样、单、双面、多层线路板打样、小批量生产,不断引进全新进口精密设备,采用先进工艺和高品质原材料并注重成本控制,力求为客户提供更优质、快捷、更具性价比的线路板产品。
相信很多人都想了解一下PCB线路板抄板的方法及其步骤,所以我们分步骤来介绍一下PCB线路板抄板方法。
第一步,拿到一块PCB,首先在纸上记录好所有元气件的型号,参数,以及位置,尤其是二极管,三机管的方向,IC缺口的方向。尽可能的用相机拍 摄记录。
第二步,拆掉所有器件,并且将PAD孔里的锡去掉。用酒精将PCB清洗干净,然后放入扫描仪内,扫描仪扫描的时候需要稍调高一些扫描的像素,以便 得到较清晰的图像,启动POH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丝印面扫入,保存该文件并打印出来备用。
第三步,用水纱纸将TOP LAYER 和BOTTOM LAYER两层轻微打磨,打磨到铜膜发亮,放入扫描仪,启动PHO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两层分别扫入。注意,PCB在扫描仪内摆放一定要横平树直, 否则扫描的图象就无法使用,并保存文件。
第四步,调整画布的对比度,明暗度,使有铜膜的部分和没有铜膜的部分对比强烈,然后将次图转为黑白色,检查线条是 否清晰,如果不清晰,则重复本步骤。如果清晰,将图存为黑白BMP格式文件TOP.BMP和BOT.BMP,如果发现图形有问题还可以用 PHOTOSHOP进行修补和修正。
第五步,将两个BMP格式的文件分别转为PROTEL格式文件,在PROTEL中调入两层,如过两层的PAD和VIA 的位置基本重合,表明前几个步骤做的很好,如果有偏差,则重复第三步。
第六,将TOP层的BMP转化为TOP.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就是黄色 的那层,然后你在TOP层描线就是了,并且根据第二步的图纸放置器件。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第七步,将BOT层的BMP转化为BOT.PCB,注意要 转化到SILK层,就是黄色的那层,然后你在BOT层描线就是了。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第八步,在PROTEL中将TOP.PCB和BOT.PCB调 入,合为一个图就OK了。第九步,用激光打印机将TOP LAYER, BOTTOM LAYER分别打印到透明胶片上(1:1的比例),把胶片放到那块PCB上,比较一下是否有误,如果没错,恭喜你,你已经是全部完成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多层板还要细心打磨到里面的内层,同时重复第三到第九的步骤,当然图形的命名也不同,要根据层数来定,一般双面板抄板 要比多层板简单许多,多层板抄板容易出现对位不准的情况,所以多层板抄板要特别仔细和小心(其中内部的导通孔和不导通孔很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