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机怎么选择

楼主(2013-04-16):
那位大仙帮助俺推荐一下高速电机的型号,它带的是高速旋转的切刀!!

楼主:
在线等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要的电机的一些参数给我

网友A:
你的转速要求,电机的功率,峰值电流,扭矩要多少的,外形尺寸是多少。有问题打我电话

我的联系方式:胡清 15202102659

网友B:
你的速度具体是多少?负载惯量等?

网友C:
你要問的是電主軸 或是 主軸電機 后者可沒夾爪 怎抓切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