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检查电缆线断点

楼主(2013-04-16):
怎样巧用万用表检查电缆线断线的位置?

网友A:
好像万用表没这功能吧!

不过倒是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B:
有这个功能,电缆单根线通电,把万用表调到交流20v档,用一根表笔顺电缆走万用指针合者数字会动,断点后,指针合者数字能不动拉